求个win7能用虚拟光驱

楼主(2012-06-11):
装ad软件要用虚拟光驱,结果找的几个光驱都不能用,还把系统搞蹦了。
还好win7自动备份。不然就惨了……

求给个链接win7能用的。
一定要是在win7上用过的。

网友A:
用虚拟光驱干什么,rar直接就可以解压iso文件。根本不需要虚拟光驱。

网友B:
Daemo Tools Lite,我的AD6.9和AD10都是用这个解压的,win7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