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烧了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6-11):
我的220V降压到15V,用了很长时间,发热没管它,按理说没有问题啊,但是刚才用着用着突然就烧了。。。。。:'( ,只给一个单片机系统板,液晶一个简易传感器供电,功率不大啊,可是烧了,咋回事啊?能修复不?请高手指点啊。。。。急急急

楼主:
变压器冒了阵烟就坏了。。。。还能修不?期待奇迹的出现

网友A:
直接换新的  里头绝缘不行了。。。。

摆脱设计个保护会死啊

网友B:
贴图来看,最好贴上你的变压器参数 来分析
按理说,变压器呼呼烫 是不应该的
期待你只是烧了个变压器

网友C:
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哦: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