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交流信号有效值处理问题

楼主(2012-06-11):
用STC12C5A32AD采集50HZ交流信号的有效值(最大500V),经过互感器,反向放大等送到IO口,由于AD采样为0-5V,把原IO口电压抬高了2.5V,算法是一个周期内采集16次,计算均方根值。
为什么加到100V与500V显示的值差不多,与示波器观察到的值不一样。
是不是算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还是说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算法对不对?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1、计算避免溢出。
2、输入避免超量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量都是定义为lint的,不会溢出吧

网友C:
不会是你把ADC输出的值直接求均方根值吧?

网友:
何必不加个有源整流,在加个电容你不就有了平均值了么?如果感觉还是不行,在程序里在加个数字滤波就可以了,直接测直流电压是一样的,像这种方法根本就很难测准不说,而且你测出来的电压值也是一直在动。占用时间太多,效果不好。

网友C:
to:291355171,你以为有源整流+个电容会有数采好啊?平均值方式问题更多。他这个就是直流分量没处理好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是如果在加一个对地负载呢,这个负载不能太小否则就真的采不出来了,然后再在程序里面在加一个数字滤波呢,这怎么样呢?

网友D:
“100V与500V显示的值差不多”

说明算法有问题,用以下的算法看一下结果:
1、计算16个采样结果的平均值avg
2、计算每个采样结果与avg的差值delta,计算delta的平方square(注意delta为有符号数)
3、16个square求和再开方

lz采样16次,太少。如果测量对象为市电则精度不高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get_ADC_result()函数类型定义为uchar型 导致溢出了

网友B(2012-08-29):
计算要用32位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