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符重载问题

楼主(2012-06-11):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Fraction
{

public:
double x,y;
Fraction(double a,double b)
{
x=a;
if(b==0)
{
cout<<"The denominator is 0."<<" "<<"Enter a new value: ";
cin>>y;
}
else
y=b;
}

~Fraction(){cout<<"End"<<endl;}

friend int operator >(Fraction m,Fraction n);

friend int operator <(Fraction m,Fraction n);

};

int operator >(Fraction m,Fraction n)
{
if((m.x/m.y)>(n.x/n.y))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operator <(Fraction m,Fraction n)
{
if((m.x/m.y)<(n.x/n.y))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main()
{
Fraction a(2.5,6.1),b(3.33,0);
cout<<(a>b)<<endl;
cout<<(a<b)<<endl;
return 0;
}

编译后指错:cout<<(a>b)<<endl;cout<<(a<b)<<endl;????

网友A:
因是使用VC6,由于VC6存在bug,编译会出现内部错误,原因是不能在声明重载运算符之前写using namespace std
可以把<iostream>改为<iostream.h>删除using namespce std;

网友B:
楼主什么编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