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问题

楼主(2012-06-11):
在vs2008中进行MFC的dll程序的单步调试时,那些标准的头文件的的执行能不能略过啊,感觉有点复杂,就是只看解决方案中自己编写的程序段执行。

网友A:
单步调试有两种模式
F10遇到函数时直接运行函数得结果
F11遇到函数时会进入函数调试
我想你用的是第二种单步调试模式
我用的是VC6,不过我估计VS2008也差不多

网友B:
在自己写的程序的入口加断点,然后按F5.这样就可以虑过标准文件了。标准文件一般是不可能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话就是你自己写的文件的问题咯

网友C:
可以在自己的代码开头的地方下断点
直接跳到断点的地方再单步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D:
终于看见还有人在折腾MF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