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采样的时候,Atmega16的GND要和被采样的GND共地?

楼主(2012-06-11):
做个AC/DC的电源,闭环设计的,电压达到50V左右,AVR进行AD采样,是不是Atmega16的GND要和被采样的GND共地?
      做个采样的板子,不进行采样的时候,一切都是好好的,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地和单片机地的电压,我类个去,30V,而且是单片机高,难以置信了。好像看资料说,两者要共地,于是我做了,然后芯片就烧了,GND管脚直接炸开,火光四射啊……
请大家指点一下,是不是采样的时候有问题啊,还是不能共地?好纠结,求真像!

楼主:
哪位高手路过,给小弟指导下白,小弟现在比较穷,没有多少分数,还请见谅啊!

网友A:
看不懂。你画个图,看看进单片机那的电压怎样处理的。

楼主:
3# dqyubsh 我做的电路就是这样了,可能有些参数不对,有些不是自己算的,都是参考别人的,我用TLP250驱动MOS管。

处理电压的时候没有接运算放大器,直接分压的。谢谢!

网友A:
1,测量电路至少也得光耦隔离吧,
2,R3上端电压多少V,怎么把13K和1K串起来分压,是不是阻值搞错了?
3,如果ADC0直接进单片机,这个电压是多少?
4,AVR供电怎么来的?看不出来。

网友B: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与其供电电源必须基于同样的基准,否则需要用到隔离器件

楼主:
5# dqyubsh 光耦隔离?其实感觉这个挺费劲的,需要线性光耦HCNR201,感觉不用也行,我就直接分压了,哦,忘了画了,还有一个电压跟随器,1K电压出来接电压跟随器,输出端电压最大63V,1K电阻分压最高不超过5V,没问题吧

楼主:
6# joyme 作何解释?能否详细一点儿,我的单片机ADC参考电压取的是和单片机供电电压一样,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