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了一个不带UCOSII的gui,为什么触摸屏显示是反的

楼主(2012-06-11):
移植了一个不带UCOSII的gui,为什么触摸屏显示是反的?

网友A:
改一下代码就行了,在淘宝网上我买了块触摸屏店家给的例子也是反的,
有条件加一个陀螺仪自动横竖屏

网友B:
去看一下lcd的驱动ic,改一下扫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