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练习画pcb

楼主(2012-06-11):
先画原理图 还是先画什么  那个叫什么  怎么画的

网友A:
先学画原理图-画原理图元件-画封装-了解设计细节设置-画pcb-看别人的板子吸取经验-提高自己的技术。如果画的板子要求比较高还得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如高频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完整的protel99se吗

网友B:
protel比较简单,学起来也比较容易,当然度娘那里有的下载
你再在网上搜一下视频教程
然后一点点练习
一般常用的元件,库里面自带有,有的需要你自己去画
先把原理图,检查没有错,然后导入到PCB,开始布线
我布线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自动布线,等你掌握整个流程之后再学习手动布线

网友C:
先画原理图,原理图简单,只要知道一些必要的步骤即可,重点是pcb元器件的布局和布线,自己动手做个东西就会深有体会的,这个东西不需要很复杂,双面板上放十来个元器件即可,得可以实现一定的功能,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它的原理,我感觉就这样,慢慢来,我学pcb也不久

网友D:
:P楼上很详细啊,

网友E:
可以用 最简单的只有几M 大小的 小工具开始画起, 最基本电路,哪怕是只有两个电阻一个LED 加上一个晶振, 这就开始了

网友F:
以话板子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