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D中断重复进入。

楼主(2012-06-11):
gp, rc, pi, ip, IO

用pvd做掉电**在掉电过程中会不断的进入中断,直到掉电结束
请问有没有办法每次掉电的时候只进入一次中断?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6) != RESET)
  {
    //Clear the Key Button EXTI line pending bi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DISABLE);                     //  关闭 GPIOA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DISABLE);                     //  关闭 GPIOB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DISABLE);                     //  关闭 GPIOC 时钟
    CS_L;
    Delay(111);
    I2C_PageWrite(LGRxBuffer,250,0,0xa0);
    Delay(111);
    CS_H;
    __set_PRIMASK(1);   // 关除了EMI和FAULT中断
    __set_FAULTMASK(1); //关除了EMI中断
    NVIC_SystemReset();
  }
}

网友A:
你不能在中断中关闭 PVD 嘛

楼主:
关闭中断后,不是要复位吗,一复位不就。。

网友A:
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中的PVDO标志用来表明VDD是高于还是低于PVD的电压阀值。该事件在内部连接到外部中断的第16线,如果该中断在外部中断寄存器中是使能的,该事件就会产生中断。当VDD下降到PVD阀值以下和(或)当VDD上升到PVD阀值之上时,根据外部中断第16线的上升/下降边沿触发设置,就会产生PVD中断。

设置外部中断第16线边沿触发

网友B:
直接在中断while(1)死等

楼主:
直接在中断while(1)死等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如果这时候用户开机怎么办

楼主:
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中的PVDO标志用来表明VDD是高于还是低于PVD的电压阀值。该事件在内部连接到外部中断的第16线,如果该中断在外部中断寄存器中是使能的,该事件就会产生中断。当VDD下降到PVD阀值以下和( ...
引用 网友A:

我是设置边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楼主:
不行的复位后 PVDO也被清零的,其实这时候电压是一直处于阀值以下的,为什么会中断?

楼主:
没有人这么做吗?
好好奇大家都掉电**是怎么做的?

楼主:
UP求高手

网友C(2012-11-08):
退出中断你还有事情要做?没有的话,你就直接while(1),一直到完全断电不就行了?

楼主:
退出中断你还有事情要做?没有的话,你就直接while(1),一直到完全断电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个问题,如果这时候用户开机怎么办?永不 掉电一直死循环了。

楼主:
什么 [长期未结的主题] | 啊 我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