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储器分段的问题

楼主(2012-06-11):
我用的是tms320vc5409,对于存储器分段有个问题。我的dsp在bootloader后,我的理解是程序由flash搬移到内部ram中。在dsp分段时,我的初始化的常量数据(例如液晶的字库)被分道cinit中,然后此部分数据又被搬移到bss段中。那么,我的一段常量数据(液晶的字库)是否在dsp内部的cinit和bss段中都存在,
如果是那样,岂不是浪费空间,我的ram现在已不够用了。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是常量,你完全可以只将他们分配到一个段中。程序是可以引用他们的。
怕的就是你设的是一个初始值,后面需要变化,这样就必须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