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249复位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2):
这是我刚使用的一款复位电路,使用CD4060芯片作为看门狗,RET/NMI接MCU的RET/NMI端口,通过C13和R25组成的振荡电路输出基准频率,公式为Tb=2.2*C13*R25,Q4至Q14为分频端口,Q4的时钟频率=2^4Tb,Q5的时钟频率=2^5Tb.....以此类推Q14的时钟频率=2^14Tb;这款电路我们在MSP430F149上使用成功;F249应该大同小异;针对CD4060我在推广一下,CD4060实质上为一款计数芯片,也可以把它当成分频器(稍微补充一下,时间其实和频率是倒数关系),作为分频器,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基准时钟,从而通过Q4-Q14端口中的三个端口分别表示时,分,秒设计一款电子时钟,通过晶振,译码器,数码管即可,这个电路我们曾经搭过,很简单,呵呵.也可以把CD4060当作脉冲发生器,只要你理解了,电路可以千变万化,呵呵。

网友B:
简单是从vcc上拉一个10k的电阻直接接reset引脚,再在reset脚上接个0.1uf电容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