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的etc不小心删除了,怎么恢复,电脑已关机

楼主(2012-06-11):
在开发ARM时用Linux操作系统,不小心被人删除了etc文件,请问如何恢复?
很急,谢谢

网友A:
拿启动光盘,把/etc目录mount上去,然后随便拷贝一个配置文件即可

网友B:
随便拷贝一个配置文件也可以吗?

楼主:
把根目录的etc删了,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先试试

楼主:
权限不够,不能拷,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C:
:L楼主跟我一样,我是不小心把管理员的密码取消,然后就悲剧了:sleepy:
重装系统,吸取教训:sle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