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2-06-11):
随着电力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高性能的异步电动机调速系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高性能的交流调速系统,都离不开数字信号处理器。以往的数字信号处理速度很快,但控制功能较差。新型的F24X/C24X系列DSP是TI公司专门为三相交流调速开发的数字马达调速控制器,它既具有通用DSP的快速性,又兼有三相交流调速的控制功能。本文根据异步电动机直接转矩控制原理,开发出了基于TMS320F240 DSP的高性能交流调速系统。实验结果表明,采用TMS320F240 DSP的控制系统,具有硬件电路简单、性能优良的特点。

1 系统结构和原理   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原理利用空间矢量分析法,采用定子磁场定向,将定子电流、电压进行3/2变换,从而直接在静止α-β坐标系下计算交流电动机的转矩和磁链,再分别与给定转矩和磁链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查找最优开关表格产生PWM信号,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基本框图如图1所示。
  由3相/2相坐标变换可以得到如下的定子电压和电流空间矢量表达式:

  根据u-i模型,定子磁通的表示式为:
φs=∫(us-Rsis)dt (3)
而电磁转矩方程为:
T=np(φsαisβ-φsβisα) (4)
  得到定子磁通和电磁转矩后,再与给定值进行较,根据比较结果和矢量角度θ确定合适的开关状态,产生PWM逆变信号,控制主回路逆变器的工作状态,从而实时地控制电机的转矩。

2 硬件系统设计
  本交流调速控制系统以TMS320F240 DSP为核心,由整流器、电压型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组成。整个系统按功率电路板、DPS控制板、15V开关电源等进行模块化设计。
2.1 功率电路
  功率电路由EMS、不可控整流模块和IGBT逆变模块IPM构成,同时具有过流、过压等保护功能。通过电抗线圈,EMS消除来自电网的电磁干扰,提高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驱动电路选用日本三菱公司的智能IGBT逆变模块IPM(PM10RSH120),不仅把功率开关器件和驱动电路集成在一起,而且还具有过流、过压、欠压、温度等保护电路,不但可以保护IPM模块,而且也简化了片外的驱动电路,减少了系统的故障率。IPM的故障输出信号FO通过光电耦合器接到DSP的PDPINT端口,在IPM发生故障时,DSP能及时把所有事件管理器输出脚都置成高阻状态,禁止PWM信号输出,对系统进行保护。驱动回路选用惠普HCPL4504作PWM驱动电路,并进行隔离,以免强电串入DSP控制回路。图2给出一路驱动回路。
  逆变器要求同一桥臂上下开关管始终有一个导通,另一个截止,而且必须互锁。因此PWM信号必须有一定时间的死区,否则将会造成同一桥臂上下开关管同时导通,导致IGBT模块烧坏。TMS320F240内集成死区调节电路,死区时间可在0~102μs内调节。系统死区时间由软件来设定,本系统取死区时间为4.5μs。
  两相定子电流的检测采用两个磁平衡式霍尔电流传感器来完成,直接安装在功率板上,通过连接头将检测的信号送到TMS320F240控制板,利用片内ADC,获得实时的定子电流信号。
2.2 DSP控制板
  DPS控制由TMS320F240 DSP、仿真调试接口JTAG、128K Words外部SRAM、10M晶振、硬件复位回路等构成,其核心为TMS320F240 DSP芯片,它是美国TI公司专门为三相交流调速而开发的数字马达调速控制器。TMS320F240强大的处理能力使面向电机控制的控制算法如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可以快速地实现。DSP控制板主要完成算法处理、PWM输出、模/数转换、与上位机通信及显示等任务。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本系统在DSP最小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16通道10位ADC接口用来接电流等反馈信号;RS232串口用于与上位机通信,显示数据、波形;16V8 GAL用于组合 控制信号。另外,还添加了LCD显示电路、键盘输入电路、3个34针外围接口(与功率板、传感器、键盘等相连接)以及电路模块。
2.3 开关电源模块
  IPM对驱动电源要求较高,上桥臂的每个IGBT单元都需要单独的隔离的15伏电压供电,以增强抗干扰能力,降低电源噪音;下桥臂所有单元由一个公用的15V电源供电。因此电源模块包括4个彼此隔离的15V电源,为IPM模块的驱动电路提供能源。开关电源的核心是单片三端开关电源芯片TOP227,它将PWM控制系统的全部功能集成到三端芯片中,内含PWM、功率开关场效应管、自偏置电路、保护电路、高压启动电路和环路补偿电路。
3 系统软件设计
  整个系统的软件采用C2000 DPS汇编语言编写。TMS320F240通过事件管理器启动ADC,获得电流、电压信号,实现对磁通、转矩的控制。整个软件包括三个部分:初始化、故障诊断、GP TIMER1中断服务程序。系统的软件模块流程图如图3所示。其中,初始化模块主要完成电机参数的给定、变量赋初值、定时器时间的设定、定时器服务子程序地址的设定等。初始化流程图如图4所示。
  中断服务程序是软件设计的核心,它完成几乎所有的控制算法,如ADC检测、3/2变换、磁通和转矩的计算、角度θ的获得、电压矢量选择、作用时间和死区时间的计算与设定、PWM的发生等,这个过程在一个采样周期(50μs)内完成。中断服务子程序流程图如图5所示。
PWM信号的产生是由时间管理器通过对特殊寄存器进行配置完成的,对称PWM寄存器配置代码如下:
SPLK #2840H,T1CON ;up/down count in 50ns steps
SPLK #PWM_PERIOD,T1PR ;PWM carrier frequency
;fpwm=50ns * 2 *
PWM_PERIOD
SPLK #1207H,COMCON ;CMPRx,T1PR reload at Timer 1
;ACTR reload at Timer1=0
;enable PWM1-6 outputs
SPLK #0207H ,COMCON ;SYMMETRICAL PWM
SPLK #0666H ,ACTR ;PWM 1,3,5 active high
;PWM 2,4,6 active low
SPLK #32E0H ,DBTCON ;dead band =2.5μs */
SPLK #8000,COMCON ;enable compare unit */
4 实验结果
  上述直接转矩控制系统实验采用4极异步电动机:2.2kW;380V;2.5A;1500r/min。直流发电机作为异步电动机的负载。图6给出了转矩的阶跃响应曲线和定子磁链波形。实验结果表明,系统具较好的性能。
  基于TMS320F240的高性能直接转矩控制系统,充分利用了TMS320F240的高速计算功能和丰富的片内外设资源,使交流调速系统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系统控制精度高,动态响应快,是一种高性能的交流调速系统。

网友A:
学习了,感谢分享资料,期待………………

网友B:
DTC是不需要知道电机参数的,但是要建立两个估计模型,算法上复杂了点,其控制性能不如FOC

网友C(2012-07-20):
Currently I am seeking Application Engineer, Asia Pacific for my client – A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listed company with great financial report each year and it has collaborated with customers to solve their toughest challenges and deliver material technologies with the critical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they demand. And our client has fourteen factories in worldwide, own human-based management. This person will cover Aisa(China/Korea/ Taiwan/Singapore) and visit German Curamik!30% AP Business Travel

As hiring manager proposed, candidates who are Know-how in design of power electronic modules and the related key requirements for thermal resistance (Rth), current, voltage, transistors and diodes
and candidates who are R&D/process or quality engineer from IGBT packaging companies which are their customers or technical engineer from competitors and suppliers is qualified.

Company Information: Our client is an American specialty materials company with over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It is a global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specialty materials such as polymers, fillers and high performance elastomers for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Job Title:                Application Engineer, Asia Pacific
Div/Corp:                PES/Curamik
Report to:                Director Marketing PES
Location:                Shanghai/Suzhou/Shenzhen/Korean/Hongkong/Singapore/Taiwan etc.

Job Purpose:

•        The application engineer for AP is responsible for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curamik products for the Asian customers mainly in Japan, China and Korea

Essential Functions:

•        Know-how in design of power electronic modules and the related key requirements for thermal resistance (Rth), current, voltage, transistors and diodes.
•        Technical support of customers:
        Main interface to customer for technical questions for new projects/products; responsible for 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the customer including the curamik internal coordination (“project lead”)
        Preparation and execution of technical trainings/workshops for the customer and the regional sales organization
        Support of the offer generation by verification of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        Gener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HQ) of technical/application oriented documenation.-50%
•        Support of the quality department by customer complaints if a technical change can contribute to the solution.-10%
•        Generate and extend the competence for defined target applications (e.g. industry, automotive, renewable energy) to ensure the understanding of future trends, competitive situation … a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duct roadmap. Generation of application notes.-15%
•        Be part of the technical marketing/application engineering team and in this respect:
         support the generation of documentation/trainings material for customers
        Competition analysis on application/technology level and deliver inputs for related measures
        Identification von features and products that will generate value to our customers.-25%

Preferred Education & Experience:

•        Deep understanding in the usage of ceramic substrates in the power module industry
•        Application know-how in one or more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s
•        Engineering level in the area of joining technology, electronic or materials science
•        Experience in working with customers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        Experience in methods like APQP, PPAP, FMEA, QFD, SPC
•        Understanding of DIN ISO 9001, ISO/TS 16949, DIN ISO 14001 and country specific regulations (with focus on Asia)
•        Fluent English in written and spoken

sophia.yan@consultcaree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