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安全间距的问题与解决

楼主(2012-06-11):
最近自己一直在自学PADS,在我布一块板的时候,设好了间距,线宽等等。

每次布完进行电气检查的时候,连通性都没报错,就是在检查安全间距的时候狂报错,而且越改错误越多真郁闷啊.......求各位高手传授一下在连通性与安全间距的问题解决,或者说在布线的时候应该怎么设置,如何操作能避免出现间距问题.....

下面是我布的一块板新手水平...求各位指点,狂喷:'( :'(

网友A:
你布线的时候没开无模指令DRP吧?

网友A:
你那些焊盘什么的放在BORRD LINE上,能不报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那些不是焊盘,是过孔用来安装外壳用的:)

楼主:
而且如果一开始就打开DRP模式来布的话,很多线都布不出来。。。。。

网友B:
一般都是有默认的间距要求
特别的再自己设
或者你可以把线宽改一下,我看有的地方确实间距很窄
当然你要确定你自己设的间距是多大
你实际的间距必须比设置的安全间距大,不然肯定报错啊

楼主:
哦,还有吗?请各中,批评指正啊: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