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串口通信时可以不要外部晶振?

楼主(2012-06-12):
请问在图中的两个 单片机都工作于串口模式1,波特率不倍增。甲单片机按K1键可通过串口分别控制乙单片机的LED闪烁。
这两个单片机为什么没有外部晶振,波特率不是和晶振有关的吗?
还是仿真的时候可以省略晶振啊?

网友A:
原理图可以不要,直接设置参数即可,
实际还是要的

网友B:
有些仿真软件不需要画上晶振,像protues...但实际上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C:
实际用C8051FXXX系列MCU的话,不需外部晶振也可以串口通信... 因为有内部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