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4CL04-G 和FM24CL04B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12):
FM24CL04-G 和FM24CL04BG有什么区别 FM24CL04-G 和FM24CL04BG有什么区别?我先前用的是FM24CL04-G ,后来换了FM24CL04BG,发现有的数写不进去,这两者有什么区别?需要做软件或硬件的改动吗?

楼主:
看了一下,似乎只有standby current 不一样,但他会影响这么大吗

网友A:
看了一下,似乎只有standby current 不一样,但他会影响这么大吗
引用 楼主:
那就说明你的程序还是有问题

网友B(2012-10-09):
1# clz918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请问LZ解决了吗?

网友C(2013-12-25):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上拉电阻从1.1K-2.5K都试了,有时能写入,但存入的数据有时会丢失,我先前用的是FM24CL04-G一切正常 ,后来换了FM24CL04BG出现了数据不能写入、偶尔写入的数据易丢失的不稳定的现象,请问高手朋友们怎么解决了?

网友D:
5伏3伏的都用过,同样的程序,有的有后缀B有的没有,没发现任何问题,上拉电阻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