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1020和CC1101的主要区别在哪?

楼主(2012-06-12):
现在要做一个无线通讯模块433M的,不知道这两个选用哪个?请了解的同仁指点一下

网友A:
搞过cc1100的飘过,帮顶

网友B:
434M的应用电路太多了。看你成本和要求了?网上资料很多,最简单的声表载波电路,超再生电路等。

网友C:
最简单的一点, 一个是单端输出,一个是差分输出。CC1020接收灵敏度要高于CC1101。引脚数量CC1020 要多    。。。。。。。。。

网友D:
最大区别就是1020是窄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