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请教圈圈老师:usb interface alternate setting 切换问题

楼主(2012-06-12):
大虾好!
      我在做usb audio 设备,遇到了这样的问题:audio类定义的音频流接口要有一个不包含任何端点的interface(numinterface = 0x02;alternate setting =0x00)真正有用的interface包含一个同步端点(numinterface = 0x02;alternatesetting=0x01),枚举时默认是alternate setting0 ,我怎么切换接口setting啊?求助。。。。三克油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没写setinterface的响应函数,新问题是我做的usbaudio 设备第一次上电正常,再次上电就没反应了。。。。求指导!谢谢

网友A(2012-10-20):
重新启动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