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stm32f107+DP83848 进来帮忙下

楼主(2012-06-12):
stm32f107VCt6+DP83848 。
io定义与官方有所不同
RX_CLK   -- PA1
RXD_DV   -- PA7  (加了上拉电阻)  官方PD8
CRS      -- PA0
RXD_ER   -- PB10
COL      -- PA3
RXD0     -- PC4   官方PD9
RXD1     -- PC5   官方PD10
RXD2     -- PB0   官方PD11
RXD3     -- PB1   官方PD12
TXD_CLK  -- PC3
TXD_EN   -- PB11
TXD0     -- PB13
TXD1     -- PB12
TXD2     -- PC2
TXD3     -- PB8
INT      -- PC0
MDC      -- PC1
MDIO     -- PA2
用官方测试程序试了MII_MODE  和 RMII_MODE 均不成功。
do
    {
      timeout++;
    } while (!(ETH_ReadPHYRegister(PHYAddress, PHY_BSR) & PHY_Linked_Status) && (timeout < PHY_READ_TO));
都停在这。
网口灯也不亮。
实测RXD_DV  为低电平,X1,X2外接25M晶振有震荡。RX_CLK 为12.5M

/* ETHERNET pins remapp in STM3210C-EVAL board: RX_DV and RxD[3:0]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ETH, ENABLE);
  /* Configure PA0, PA1 and PA3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0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3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D8, PD9, PD10, PD11 and PD12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2012-10-29):
检查一下引脚的定义,功能是否打开

网友B:
DP83848的第25脚你是怎么接的,有25MHz频率输入吗?

网友C(2012-12-07):
我来接吧,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用得是107RC,25脚没有测出50Mhz的信号,但是X1(34脚)是有50Mhz的信号输入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P83848的第25脚你是怎么接的,有25MHz频率输入吗?

我来接吧,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用得是107RC,25脚没有测出50Mhz的信号,但是X1(34脚)是有50Mhz的信号输入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来接吧,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用得是107RC,25脚没有测出50Mhz的信号,但是X1(34脚)是有50Mh ...

说明DP83848没有正常工作。看看DP83848电源正常不正常。

网友B:
你的X1,Pin34的频率是哪里来的,是用晶振还是用单片机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X1,Pin34的频率是哪里来的,是用晶振还是用单片机发出的。

是单片机MCO里面出来的,这个信号我都测过了,50M,非常标准,

网友D:
我有107以太网核心板,用的是DP83848+107vc ,例程是很早前调好的了。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E(点评):
你好,我现在也在琢磨这个问题,能分享一下给我吗?顺便可以交流一下1762698551@qq.com

网友F(点评):
例程能发我一份么?我现在也很急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DP83848没有正常工作。看看DP83848电源正常不正常。

确实是dp83848没正常工作,有个3.3V的引脚虚焊了,郁闷,现在发现黄绿灯是亮了,现实物理上通了,但是还是在、
do
    {
      timeout++;
    } while (!(ETH_ReadPHYRegister(PHYAddress, PHY_BSR) & PHY_Linked_Status) && (timeout < PHY_READ_TO));
这里有问题,只有超时了才能出循环,状态始终不对。不知道原因?

网友G(2013-02-2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后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H(2013-04-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官方板子上用的是DP83848CVV的,自己用了DP83848VVVBC的,结果也是超时。

网友I(2013-05-17):
我公司主做NS进口原装现货,现有大批量DP83848CVV及DP83848IVV库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0755-82811749

郑重申明:本公司所售产品均为进口原装正品,绝不做散新翻新假货国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有107以太网核心板,用的是DP83848+107vc ,例程是很早前调好的了。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

我公司主做NS进口原装现货,现有大批量DP83848CVV及DP83848IVV库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0755-82811749

郑重申明:本公司所售产品均为进口原装正品,绝不做散新翻新假货国产

网友J(2013-06-24):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是因为我配置了自动协商模式的原因。因为检测不到网线的插入,所以就一直等待,直到超时了。估计你的也是吧。

网友K(2013-08-04):
引用 网友D:
我有107以太网核心板,用的是DP83848+107vc ,例程是很早前调好的了。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

你好,我现在用的是stm32f417+DP83848 ,想看下你的网口通信的程序学习下,可以吗?
可以发我邮箱603394554@qq.com
谢谢

网友L:
没有弄过

网友M:
帮楼主   顶一个   这一块   没有玩过   顶一个

网友N:
不是很了解   楼主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网友O(2013-10-17):
引用 网友D:
我有107以太网核心板,用的是DP83848+107vc ,例程是很早前调好的了。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

你好,你用的什么编译环境 谢谢

网友P(2014-05-16):
引用 网友B:
说明DP83848没有正常工作。看看DP83848电源正常不正常。

我使用的是外部50mhz晶振,输入正常,但是25pin测试不到信号呢

网友Q:
还没解决吗?以前做过一个板子就是这个方案,不过PHY的时钟是MCO的,附上原理图和驱动,用的是RT-thread,可以参考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R(2015-06-10):
现在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开始还可以ping得通的,后来就不可以了,也是在下面这里等待。换了一块板也是同样的情况(刚开始可以,后来就不行了)。
do
    {
      timeout++;
    } while (!(ETH_ReadPHYRegister(PHYAddress, PHY_BSR) & PHY_Linked_Status) && (timeout < PHY_READ_TO));
都停在这。

网友S(2015-12-28):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T(2016-05-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U(2016-12-04):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是因为我配置了自动协商模式的原因。因为检测不到网线的插入,所以就一直等待,直 ...

网友V(2017-06-20):
大家还有遇到这问题的嘛?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用的是RC107的,看着灯闪的都正常, 就是ping不通,从程序看,广播帧能收到。其它的收发都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大家有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的嘛?怎么处理?

网友W: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现在用的是stm32f417+DP83848 ,想看下你的网口通信的程序学习下,可以吗?
可以发我邮箱6033945 ...

你好,上面那层楼的有把例程发给你吗?

网友X(2017-12-22):
引用 网友D:
我有107以太网核心板,用的是DP83848+107vc ,例程是很早前调好的了。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

您好,您的程序还有吗,可以发我一份吗,我的邮箱895269608@qq.com
谢谢

网友Y(2019-10-28):
引脚配置正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