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供电接负载后变换

楼主:
我用的是电源模块 +12V和-12V的供电存在个问题
三相电流采样用的是霍尔 需要对其进行正负12V以及GND供电 这个正负12V是跟模拟电路共的 霍尔是一个200A/4V
当我测霍尔输出时 发现有0.1V不到的纹波  这个是从线路板上接的 也就是同时接霍尔和模拟电路
然后我±12V不从线路板上接 光接霍尔不接模拟电路时时  这个纹波是没有的 示波器显示很光滑
我电源模块不接PCB时 测量出来的电压 +12V为+12.1V,负的为-12V 但是当我接入线路板后 电压+12V变为12.6V -12V变为-11.8V
请各位看客帮忙看看

网友A(2012-06-12):
光测电压没用,需看电源纹波。

根据你的描述,显然电源纹波源于模拟电路部分,则需要考虑在相应的地方并入去耦电容。电源接入端也应并入适当的滤波储能电容。

网友A:
此外,还需检查一下模拟部分是否有自激振荡,反过来影响电源。

楼主:
图像3为板子的端子示意图 图TEK00044为正负12V取自图像3的下方12针端子时的波形 TEK00043为正负12V取自图像3上方8针端子时的波形 电源模块的供电是接在8针端子处 估计正负电源经过板子产生的纹波

图像  (175.76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