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不共地测量

楼主(2012-06-12):
关于测量高压电流,见图。

我们本来要自己做测量电路,但是没弄明白,只好买了一块电流表,带变送输出的。通过测量变送输出的电流,间接得出高压电流。东西已经试过了,效果还可以。但是有个问题始终没弄明白:

测量电路和被测电路一定要共地吗?以前有朋友跟我说必须要共地才行,可是我敢保证这块表和高压回路不共地,请问它是怎么完成测量的?!求指教!

补充:是这样的,智能电流表使用的24V最终来自电网,电网电压经过一个开关电源产生24V给电流表用;高压回路的电源最终也是来自电网,经过三相整流器驱动高压回路。如果说有联系,也就是这个了,但是这不能算共地吧?

网友A:
若是完全隔离的,采用霍儿电流传感器为最佳。

网友B:
霍尔电流传感器吧。
如果不共地的话,测得肯定不如共地的好。
你是不是有地方共地了。我曾经试过不共地,测出的噪声很大,或者根本不准。

网友C:
我先查查 霍尔传感器工作原理,再回来看解决的方法:)

网友D:
不需共地,变送器可以采用隔离的。

楼主:
补充:是这样的,智能电流表使用的24V最终来自电网,电网电压经过一个开关电源产生24V给电流表用;高压回路的电源最终也是来自电网,经过三相整流器驱动高压回路。如果说有联系,也就是这个了,但是这不能算共地吧?

网友A:
补充:是这样的,智能电流表使用的24V最终来自电网,电网电压经过一个开关电源产生24V给电流表用;高压回路的电源最终也是来自电网,经过三相整流器驱动高压回路。如果说有联系,也就是这个了,但是这不能算共地吧? ...
引用 楼主:

如此显然不共地,所以建议采用霍尔传感器(隔离)。

网友E:
还是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安全、可靠

网友F:
不共地测量相比于共地测量,哪些性能会降低呢?现实生活中我们使用万用表测量,应该也是不共地的,没有发现过问题.

网友G:
系统没有相同的参考电位,测试的准确性会高吗

网友H:
不共地测量相比于共地测量,哪些性能会降低呢?现实生活中我们使用万用表测量,应该也是不共地的,没有发现过问题.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跟测试体共地的,要不怎么测试,参考电位肯定要一样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网友I:
测试点是分流器两端,分流器两端提供的标准的电压差了

网友J:
同意12楼!
你测的是差分电压,根本无需共地,你的电流变送表,实际是根据测得的电压换算成电流的。所有的测量最直接的测量对象都是电压(V/F除外)。

网友K:
要保证共模输入范围的,表的电源必须是悬浮的,内部估计还是用电阻对电源拉到一个合适的电平

网友J:
把输入信号的某一端用电阻拉到一个固定电平(例如:参考源),即可解决15楼的问题。

网友L:
回复 网友J:

那你的参考源对220AC又是多少共模电压?
差分输入不解决共模电压问题,上电就挂。
浮地系统与接地系统(大地)之间的共模电压可以达到1000V

网友M(2015-09-27):
测交流电压,悬浮差分不共地,测量的有效值和万用表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