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25驱动

楼主(2012-06-12):
大家好,我按照老师要求做了一块板子,出现问题部分的原理图如下。
[localimg=180,65]1[/localimg]

     现在当板子工作时,变压器的6脚波形(变压器的输入端)都不稳定了,应该是稳定的23V,现在的波形如下:

[localimg=180,135]2[/localimg]此输入跳变部分的放大如下:[localimg=180,135]3[/localimg]

     功率管IRF530N的D接到变压器的10脚,S通过取样电阻到2125的CS脚也就是检测脚,G作为开关由2125的7脚给到;
     IR2125的4脚5脚接地,1脚8脚自举为11.6V左右稳定,2脚输入为45K的脉冲,高2.5us低20us多一点,3脚接10nF到地。

     IR2125的2脚信号如下:
[localimg=180,135]4[/localimg]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1. 功率管D接上负载(变压器及后端),G得到的波形就不稳定,不是正常的脉冲波形,脉冲下降沿斜度比较大,按照设计应该是2.5us高,为12V功率管开启,低20us多一点功率管关闭;负载拿掉后波形就稳定了。G级波形如下:
[localimg=180,135]5[/localimg]

     2. IR2125说取样电阻取0.23欧姆检测是1A,我用5个1欧姆并联是0.2欧姆,那么检测我的电流应该足够,算了下电阻上的电流也和功率管的D输入一样,
530N带上负载后的D波形如下:
[localimg=180,135]6[/localimg]

     3. 功率管非常烫,加了散热片了,但1分钟我就不敢摸了,可能不到1分钟呢。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分析了下,可能是:
     1. PWM不对,占空比有11%,2125说要《=2%,
     2. 电流太大,拉不下来,
     3.530N的管子不行,本身质量就不行,
     4.变压器的电感和530N的配合不当,振荡的频率不匹配。

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要怎么调整?请大侠们赐教,我带另外两位同学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负载是什么作为负载?
你说接上负载后G极波形不稳定,能不能详细描述下,幅度多少,高低电平时间多少。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显然是你没有仔细看IR2125的应用手册导致,你的电路根本就不对,又如何能正常工作那。ir2125是用电荷泵,提高MOSFET栅极电压。主要用于驱动共正极N-MOSFET。
1. 采样电阻加的位置不对,应加在MOSFET S级和2125 VS之间,CS和MOSFET S 级连接。
2. 2125 2脚,加自举电容。满足悬浮栅极驱动。

网友A:
3楼纯粹乱说话,就算不关你自己的事,你也不应该这样随便乱说吧?
另:IR2125不是电流检测用的,那是过流截止。虽然IR2125虽设计是用来浮动驱动,但用在这种形式的电路上,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我是乱说,你不也看到楼主要问的问题啦吗?你指出来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C:
打酱油,路过,不要人身攻击。我只用过IR2151、IR2130。所以我不乱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是一个变压器的初级,变压器用来产生脉冲的,
波形是还是一样,2.5us的高。但是就是下降沿不好,尾巴脱的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电路是可以用的,板子可以运行,但是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2脚加自举电容?   。。。    采样电阻位置不对吗?   加在哪里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还真想不出来什么原因,你可以试试下面的建议。

IR2125的电源VB-VS推荐电压是12V-18V,你提供的电压才11.7V,而且还经过了一个1N4148,会不会偏低了点了。还有1脚跟8脚之间的1N4148可以省略掉,直接短接就可以了,你的电路上没有用到自举,那么也就不需要二极管了,加了二极管反而增加了电源的阻抗和压降。然后在1脚跟4脚之间就近接上个104的瓷片。

你最好把MOS管的D极波形也测测看,或许能找到什么线索。

楼主:
好的 我试试看   有问题再问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用的好像是自举吧?  恩,还有就是那个11.7V和12V差别会很大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手册上推荐的最小电压是12V,你竟然还比他的最小电压低那么一点,然后再加上二极管1N4148还会造成0.7V左右的压降,那电压就更小了。
你这里实际是没有自举的,5脚VS已经直接接了地了,手册上说的自举是指5脚的电压是浮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