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对Zigbee的影响

楼主(2012-06-12):
我现在有2块电路板,叠板。一块为开关电源板,一块为射频板。现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在叠板的时候,正对着zigbee芯片CC2530,请问下,变压器对zigbee的通信是否有影响? 或者说影响zigbee通信性能的有哪些因素?谢谢

网友A:
有无影响只有实测才知道。辐射或电磁耦合干扰可考虑采用屏蔽处理。

网友B:
有影响的,之前做过
最好不要正对着,另外2530加屏蔽罩,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调整位置了,带变压器的开关电源板在下面,射频板在上面。变压器对着CC2530的背面了。

网友C:
电磁干扰的问题  还是需要好好学学 加屏蔽罩,隔离  容易产生干扰源的器件尽量距离拉大或隔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