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百度实习生面试一试题

楼主(2012-06-12):
第一题、任意给一个数,试证明这个数的某个倍数的十进制表示是01串,比如3的倍数111是二进制表示,5的倍数10是二进制表示,等等。

第二题、证明素数有无穷多个。

第三题、给一个很大的数组,里面有两个数只出现过一次,其他数都出现过两次,把这两个数找出来。

第四题、把一个链表逆过来,要求空间复杂度O(1),这个算简单的。

这几道题我看了半天的,的却我这种凡夫俗子短期内是整不出来的,求助高手了。。

网友A:
第三题
要判断的数组为A
定义一个数组B用来存不重复数,和索引bindex
定义一个数组C用来存对应数的数量
把第0个数放入A
A循环 i=1
{
     B循环 j=0
  {
        如果A[i]等于B[j]
        C[j]+=1;
        否则
        B[bindex++]=A[i];

   }
}
C循环
查找value为1的索引
B[C索引。。]就是想要找的值

网友A:
要判断的数组为A
定义一个数组B用来存放只出现一次的数据,和索引bindex
把第A[0]个数放入B[0]
A循环 i=1
{
     B循环 j=0
  {
        如果A[i]等于B[j]
        B[j]=B[bindex--];删除重复数据
        否则
        B[bindex++]=A[i];

   }
}
最后bindex为只出现一次的数量
B里存放的为只出现过一次的数据

网友:
1# shenmu2012 学习了

网友B:
前面二题是数学里的吧,你怎么用程序来证明呢?

网友C:
这要不跟二楼学习,我是做不出来的。汗。我承认我也是个凡夫俗子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第一题 任何整数都可以用二进制来表示 任意给一个数 它的某个倍数可以是整数
第二题 如果素数是有限的话 那么合数是由若干个质数相乘而得到的 若干个质数相乘必然也是有限的
而素数和合数一起组成了正整数 那么正整数也是有限的  和事实相悖

网友E:
素数和合数一起组成了除1外的正整数 参见百度百科

网友F:
确实挺考验老子灵活性的!!!

网友G:
9# joseph2675 你的证明是错的,思路有点沾边
2的N次方也可以趋近无穷大可是只有一个因子;
正确的证明是
假设自然数中只有有限多个素数,不妨设为n个,它们是q1,q2,q3,…,qn。现构造一个数A=(q1*q2*q3*…*qn)+1,A比q1,…qn中的任何一个都大,因此与它们都不同,假设A是合数。A不能被q1,…qn中的任何一个整除,因为会余1,所以q1,…qn都不是A的因子,即A不能表示成q1,…qn的乘积,这与我们假设的只有q1,…qn是素数是矛盾的,因此自然数中有无限多个素数,证毕

网友H:
我也是个凡夫俗子、、、

楼主:
各位不愧是高手啊,学习了啊,那就结贴了啊

网友I:
进来学习一下,发现自己也是个凡夫俗子,短期内也整理不出来。受教了。

网友J:
牛单位的面试题确实很B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