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柯蒂斯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请教高手:

      叉车柯蒂斯控制器损坏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2025-06-20):
一、电气因素
过电流与短路

电机相间短路或接地故障:电机U/V/W相外部短路或绝缘不良(对地电阻<2MΩ),导致控制器输出电流超限,触发过载保护(故障代码12、13)

电流传感器失效:控制器检测到电流读数异常(如相位泄漏),可能因内部元件损坏或外部漏电(故障代码13)

电压异常

欠压(故障代码17/23):电池电压<21V(或电容电压低于阈值),可能因电池老化、阻抗过大、主接触器未闭合或熔断器断开

过压(故障代码18/24):再生制动时电池电压>60V,或充电未断开,导致MOSFET桥电容电压超限26。

加速器/传感器故障

加速器电位器接线开路、对地/B+短路或类型设置错误,导致油门信号失效(故障代码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