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上电后波形都不一样?求指点

楼主(2012-06-12):
spartan3E用状态机写的SPI循环发指令,持续接收数据。烧到flash里后,每次上电循环的次数都不一样,每次循环之间还会有不规则的延时,就像噪声一样,行为仿真是对的,后仿真以前没做过,折腾半天都是错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spi的状态循环是不是回到了起始状态?

网友B:
没有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复位很稳定是高呀...

楼主:
2# gaochy1126 回到起始应该会继续吧 关键是循环起来是随机的这个比较诡异 目前换了一个板子调,希望是之前的板子的硬件问题

网友B:
2# gaochy1126 回到起始应该会继续吧 关键是循环起来是随机的这个比较诡异 目前换了一个板子调,希望是之前的板子的硬件问题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觉得你放佛是状态跑飞了。

网友C:
让猴哥你个设计一个看门狗扔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quartus看了下 状态跑的很诡异 经常到undefined的状态..现在试一下把状态从枚举定义改到one-hot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消除状态转移的毛刺 避免出错

楼主:
这个毛刺啊...状态肯定乱跑

网友B:
:L不是XILINX的芯片啊?

网友A:
很迷乱,找不到东西南北了!

网友B:
我完全不明白了

网友D:
你状态机用组合逻辑描述的吗

网友E:
哦 毛刺啊 好有爱的毛刺

网友F:
来看看真热闹呀

网友G:
我也看看,高手云集啊:lol

楼主:
12# GoldSunMonkey spartan3e用ise做后仿总出错…放到quartus里看了一下仿真…最后找到问题是状态机里的组合逻辑没处理好,毛刺太多,状态跑飞,用时钟打了一下,改成同步时序就好很多了!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B:
:L3spartan的器件当然不能放在Quartus仿真啊

网友H:
各种有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