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34063工作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无正文)

网友A:
量你的DC-DC电源输出,如果纹波不大,就找其他地方去,DC-DC滤波以后已经没有啥振荡频率分量了,除非是uV级别的小信号,一般没啥影响,常见的是影响模拟小信号处理和RF收发机。

网友B:
顶楼上一个,首先测DC-DC是否正常输出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