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测电阻求救

楼主(2012-06-12):
现在正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测量牙齿的根管长度,也就是牙齿上有个洞然后用探针插进去。利用的原理就是当探针到达根尖位置时电阻稳定在6.5K,最早的方法是测这个电阻,可是由于处在一个电解液的环境中,这种方法精度很不高。最新的产品是使用两种不同频率的交流来测交流阻抗(类似电化学阻抗法),不知道谁有类似的项目经验吗:(

楼主:
怎么了 2# shgxx01513

楼主:
找到一颗芯片AD5933挺合适的,很完美基本满足要求,唯一的缺点是挺贵的

楼主:
想用DDS产生正玄波

网友A:
一个文氏振荡器就可以产生,你想要的交流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振荡器产生的波形应该不会太准吧。 方案有了个大概的意思了DDS+巴特沃兹滤波器+压电转换器作为电阻测量的驱动源,检测端还没确定:(

楼主:
如果能搞出来我就开源啊 希望大家帮忙帮忙

网友B:
想用DDS产生正玄波

:L
测交流阻抗时,一般选取几个频率点。此时正弦波时通过方波滤波而来。
不在乎钱时可以用DDS,听LZ口气还是赚5933贵,那就用方波滤波来产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有这种滤波电路吗?用单片机PWM滤波后得到正玄波应该可行

网友C:
做这个难度不大
建议:先不要做信号源和检测电路等等,用成品的信号源加放大器进行试验(人体实验?哈哈),选不同的频点,掌握了数据资料后再决定实际方案

网友D:
可以考虑用da产生正弦波

网友E:
应该不用正弦波吧?
是否可以参考一下接地电阻(或类似的)的测量方法。
锁相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用交流的,否则误差很大,因为处在一个电解液的环境中。

网友F:
怎么积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接地电阻仪可以在远大于信号的交流和直流干扰下将接地电阻准确测出。

网友G:
我就在做这种电解质中测量,不能用交流阻抗法,测不准。我目前使用的驻波

网友H:
LZ是在哪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吗 驻波法是否在成本和调试上比较困难?

网友I:
看到“根管”,就想起我那大难不死的蛀牙:'(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怎么了解这方面啊,您做过吗:)

楼主:
这篇**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为什么在根尖处(也就是6.5K)时候两频率的电阻差值最大。会不会电路时特制的:(

网友G:
成都,QQ756343289,请注明来意

网友J:
学习一下啊  以后用的到的

网友K(2013-05-23):
有意思,测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