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AD9拉线过过孔的时候过孔老消失?苦闷啊~!

楼主(2012-06-12):
AD9拉线过过孔的时候过孔老消失?有的时候也不消失,搞不清楚怎么设置,苦闷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越到嘛???

网友A:
怎么个消失法?你截个图看看呢

楼主:
就是先打好了过孔带NET的,之后拉线到这个过孔的时候,这个过孔会被当成多余的“线”给删掉。

网友B(2015-03-27):
我也遇到了,我给两层地线加了过孔,结果有的消失了

网友C:
+1,同样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解决的。貌似就调线调着重新加过孔什么的就好了。。。同样等有没人会处理的。。。

网友D:
可以暂时关闭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功能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