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习C语言的指针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12):
我学习C语言有一段时间了   指针还是有点搞不清  不知道怎么学习才能跟好的理解?

网友A:
先搞清楚几个基本的概念... 地址,指针,数组.

网友B:
我是这样弄得  谭浩强的指针那章  看他个20遍

只看一维的 。二维的没啥用。

网友C:
多看开源代码

网友D:
一是看书,二是实践
推书:《C和指针》《C专家编程》《C缺陷与陷阱》
实践:用调试器查看指针在汇编层面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D:
三书看完,吃透,你就是神
linux底层驱动,指针的世界,任你傲游

当然了,那是不可能的
你需要给自己更多的压力和动力暗示,想想美好愿景与悲催现状,你才能前行

网友E:
我是这样弄得  谭浩强的指针那章  看他个20遍

别看谭浩强的书,我看的C程序设计语言,徐宝文翻译的。2遍就差不多了。自学的话用谭浩强的书,毛都学不会。(有点偏激啊,但是现在真的觉得这本书超级垃圾!!)

我的用的感觉就是,指针使用在形参传递的时候,被调用的函数里面再定义一个指针,接受形参的指针值,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

高手勿拍啊!

网友F:
理解C语言里的指针,要从指针本质去理解,不要看到这个指针就联想到钟表的那根指针,以为像钟表的指针一样指向四面八方。指针的本质是一种变量,而且是专门用来存放数据存储地址的变量,任何一个时刻只能存放一个地址。当你把一个有很多个成员的数组赋值给一个指针后,这时指针存放的是这个数组的第0个数据的地址而已。要找其他的数据就要加上偏移量。为什么要用指针来存放数据的地址?因为要读写一个数据就得先找到这个数据存放的地址,有了地址就找到数据了。读写连续存储的数据时用指针就显得非常方便了。
这么解释,你应该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