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角形焊盘怎么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2):
严重怀疑你是做软广告,那有三角形焊盘?还如图,
附件明显十分芯片规格书。
难道LZ 搞错附件了?

网友B:
:o难道LZ搞错了

网友C:
不知道搞什么,

楼主(2012-08-15):
2# jjjyufan 不好意思附件点错了  ,补上,如图

楼主:
是走线不是焊盘我走的时候画好这一边另一边就消失了,总是画不好别人是怎么画的呢?

网友A:
还有个办法,用实心铺铜来画也是可以的

网友C:
重复拉线或者不规则实心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