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a align的原理

楼主(2012-06-12):
有没有用过virtex5 GTX的?麻烦问问,当comma align使用的正负双comma时,是正comma在前还是负comma在前?它们的顺序是什么样的?

楼主:
comma是用来在数据流中当做模板做比较的还是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A:
1.顺序是可以在参数里面配置,具体自己找找。我忘记了。
2.需要发送的

楼主:
那么先发低位和先发高位对comma参数设置顺序有没有影响?
3# GoldSunMonkey

网友B:
没用过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