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12-06-12):
刚上设计不不久,所以有些概念还比较模糊,请教下各位...
像进行设计,如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用了一个IC,会去关心它输出电流,假设为600MA
那后端系统如果只需要个100MA的话,那剩下的500MA能量作为热量散发出去吗?

网友A:
假设一辆法拉利有跑到300km/h的速度,这时他的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500马力,现在他只跑到50km/h,需要20马力的功率,那他多出来的480马力怎么办?
没有需要,发动机自然就不会输出了呗。

网友B:
源的输出是根据负载的需求来的,我们关系的输出电流只是最大的输出电流,是负载满载情况下需要考虑

网友C:
输出电流600mA指的是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载电流。实际使用时<600mA的。如果你的负载电流大于这个值,可能会导致你的开关电源损坏。

网友D:
to LZ:

电压源(通常电源都是此类)是以某特定电压输出,其电流随负载而变,仅受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限制,此便就是电(压)源的最大输出电流。若输出电流小于最大输出电流,可能会有小部分“作为热量散发出去”,但不会是其全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感激!:)

网友E:
比如你要去买一个东东,估计是600元,但实际是100元,那么,你剩下的500元作为废纸丢掉吗?

再比如,你的力气可以抱起一个60公斤的MM,但是当你抱起一个10公斤的小孩时,那么,剩余的50公斤力哪里去了呢?

网友F:
600MA是最大输出电流,超过了可能会损害设备或者输出异常。小于600ma时,设备需要多大电流就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G:
刚上班不久,有些概念还比较模糊,请教下各位...
假设今天老板发了楼主6000元,楼主只需要个1000元的话,那剩下的5000元能作为慈善捐款散发出去吗?

网友H:
刚上设计不不久,所以有些概念还比较模糊,请教下各位...
像进行设计,如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用了一个IC,会去关心它输出电流,假设为600MA
那后端系统如果只需要个100MA的话,那剩下的500MA能量作为热量散发出去吗? ...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是恒流源。恒压源不会这样的。

网友I:
假设一辆法拉利有跑到300km/h的速度,这时他的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500马力,现在他只跑到50km/h,需要20马力的功率,那他多出来的480马力怎么办?
没有需要,发动机自然就不会输出了呗。 ...
引用 网友A:

:D

网友J:
呵呵,我是来看回帖的。。

网友K:
搞清楚恒压,恒流,恒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