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该接信号地gnd还是外壳地pgnd呢?

楼主(2012-06-12):
按道理是接PGND来泄放静电,若5V的信号加TVS管,对GND是选型钳位电压5V的tvs,但是对PGND该怎样选型?信号线对PGND是没有工作压差的。(GND和PGND无连接)

网友A:
TVS管不管是接信号地gnd还是外壳地pgnd,其选型都应该以下几点进行考虑:1. 最小击穿电压VBR 和击穿电流IR;2.最大反向漏电流ID 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3. 最大箝位电压VC 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4. Pppm 额定脉冲功率;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 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 下,箝位电压VC 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 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有可能损坏TVS;5.电容量C,电容C对于数据/信号频率越高的回路,二极管的电容对电路的干扰越大,形成噪声或衰减信号强度。  由于TVS二极管在线路板上是与被保护线路并联,当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VS二极管便发生雪崩,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其结果是瞬时电流通过二极管被引开,避开被保护器件,并且在电压恢复正常值之前使被保护回路一直保持截止电压。当瞬时脉冲结束以后,TVS二极管自动回复高阻状态,整个回路进入正常电压,所以应该就近泻放ESD 干扰,避免串入后续电路,可考虑先接GND再将GND与PGND同过磁珠进行连接。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接信号GND

网友C:
利用瞬态抑制元件(如TVS、MOV、气体放电管等)将危害性的瞬态能量旁路到大地,优点是成本较低,而且需要有一条良好的接地通道。

网友D(2012-07-18):
如果接到GND,那么能量是不是就就泄放到GND上了?
一旦到GND上就不可避免的对信号产生影响。
另外我以前见过一个帖子,好像是在PGND与GND之间加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来防止静电干扰。
具体原因还不了解

网友E:
一般是加到PGND,即大地,才能泄放;但是加到GND的效果也不是没有,但是要注意TVS的选型。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网友F:
楼上他,好像很少看到这样做吗,接pgnd能防静电?

网友G:
要根据情况来确定。如果是要防止电源上的尖峰,就要接GND.保护IO一般接EARTH.

网友E:
to7楼,ESD最终是否要回流呢 ?既然回流,那必然是大地。

网友H:
一般是加到PGND,即大地,才能泄放;但是加到GND的效果也不是没有,但是要注意TVS的选型。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
引用 网友E:
很多信号地都跟大地连的

网友F(2012-08-26):
回复 网友E:

理论上是通过大地回流,实际上很多时候接pgnd的返回路径更远。可能不太好泄放

网友I(2013-08-23):
TVS一般做内部信号的防护接GND。如果接PGND,那么所有对PGND的干扰通过TVS进入系统,除非你的信号隔离到外侧(一版是变压器和光耦)再做防护这时也不是用TVS而是GDT和压敏电阻。

网友J:
接pgnd还是gnd要看具体情况,大部分设计是不能不能直接连接pgnd的(如外壳绝缘要求)。具体分析如下,对于差模信号,接GND是最好的,共模信号只考虑2个重要的放途径,一是设备外壳和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也可能直接连接大地),另一个是设备电源的分布电容(电池供电除外)。所以要TVS要先连接GND,GND和PGND使用高压电容连接,电容和tvs接地点的位置要尽量近,电容保证在GND和pGND高频条件下的阻抗要尽量小,避免外壳对pcb其他部分2次放电。
原则是,不要让放电回路经过电路板内部,减小外接电源分布电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接pgnd还是gnd要看具体情况,大部分设计是不能不能直接连接pgnd的(如外壳绝缘要求)。具体分析如下,对于 ...

之前公司做產品也是這麼做的!
產品外殼是鐵殼,內部地和外殼並不直接連接,而是通過電容連接

即保證了信號地和系統地的直流電位隔離
又保證了信號地和系統地的交流等電位!

网友L:
TVS一般是接内部地的,用于板级的防护

网友M(2015-12-09):
考虑到信号的属性,分交流和直流考虑,更容易理解,更有效。

网友N:
TVS管最重要的一个放置要求就是回路最短,显然你需要看你保护的是什么它自然是有回路要求的,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O(2018-09-07):
一般都会在PGND与GND之间加一个1000pF的电容

网友P(2018-11-23):
引用 网友A:
TVS管不管是接信号地gnd还是外壳地pgnd,其选型都应该以下几点进行考虑:1. 最小击穿电压VBR 和击穿电流IR ...

哈哈,居然从这个回帖联想到EA18‘咆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