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USART1~3,DAC*2,JTAG已用,SPI2调试不成功

楼主(2012-06-12):
如题.

USART1~3已用,
DAC*2已用,
IIC1已用.

SPI2老是调不出,
还试了:
库例程,网上的例程试了不少.

会不会是USART3用了SPI2用不了?
----UART4~5也要占用,所以移不过去...只是还没调而已

程序比较乱,一时上不了程序,想先问一下,这么多串口一起用可以吗????

SPI用来外挂DAC
现在是NSS可以拉低,----由SPI控制和单独控制也试了,
SCK和MOSI没反应---低电平,连加上拉电阻都试了.
MISO空

多台样机一样应该不会是弄坏端口.

网友A:
只要 iO 口不冲突,多少外设都可以一起用

楼主:
谢谢,没有冲突的,

主要是USART3的几个流量控制脚和SPI2是重合的,
而我又刚好用USART和SPI2.

所以在找问题的同时,找大家确认一下....

网友B:
谢谢,没有冲突的,

主要是USART3的几个流量控制脚和SPI2是重合的,
而我又刚好用USART和SPI2.

所以在找问题的同时,找大家确认一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下,USART3和SPI2不能同时用,这是STM32F1的一个问题,

网友B:
USART3和SPI2不能同时用,这是STM32F1的一个问题,STM32F2和F4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又只能弄虚拟的了.时间啊.....

网友C:
实在不行。用模拟的SPI吧。

楼主:
弄好了,模拟的.按波形写了个,只是这样占用的时间有点多.
先用着,谁让我串口多呢.

楼主:
说明一个,我USART3没有用流控...只用了TX和RX

只是担心USART3的流控和SPI2弄在一起,可能是是不能同时用这两个..
以后有时间再确认这个...

网友(2015-10-18):
悲剧了,和楼主一样问题,USART3的流控和SPI2数据只可以用一个,

网友:
已经解决了,直接把USART3改成UART4前提是你的片子也是RC以上的,后面的同学要注意了,UART4/UART5是不支持同步的,只有收发两个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