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Xilinx V5 SMA connector接口问题

楼主(2012-06-12):
我现在用Xilinx V5系列LX110T的板子来做一套直接序列扩频系统,板子的图如下,其中1和3部分为差分时钟输入输出脚,而2为外面连接的SMA connector,我设计的是直接序列扩频系统发射端,发射端用FPGA设计完成后,我采用的是QPSK调制,所以想把输出的两路I路和Q路信号通过SMA脚连接到射频通道上去,这样实现载波调制,这里问题就出来了:
我的I路和Q路信号是串并转换后的差分信号,512Kbps的速率,3.3的LVTTL,当我用这两个信号引脚约束时候直接约束对应连接SMAconnector 的FPGA pin,想要从那里输出(此conncetor的fpga pin有四个,我用的是SMA_TX_P和SMA_TX_N,我也用过SMA_RX_P和SMA_RX_N的脚,都不行),问题是,我约束完了,但是我在布局布线的时候,他死活说我的不对,说什么口不兼容之类的,不让我用这几个SMA脚的FPGA连接口。然后我我将I路和Q路信号换成对应普通的IO口,然后就可以通过布局布线了,只是这样一来,我还怎么连接射频通道啊,所以,比较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问哪位用过SMA口的,能帮我看看到底哪里错了吗,还有,我用的是ISE 13.4的版本,我用的板子是大学生教育用板,型号是Xilinx V5 LX110T 1136,A型,我软件里面选的就是V5 110T,1136。我使用手册参考的是V5通过的那本。

网友A:
GTX需要配置

网友A:
需要按需要配置GTP

网友B:
等待着更为强大的回答,哈哈!

网友A:
:L配GTP还需要更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