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楼主(2012-06-12):
USB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网友A:
原理图看似很简单的啊,若完全理解消化还是需要些功夫的啊

网友B:
ESD静电保护器、瞬变电压抑制器阵列均是USB端口理想的ESD保护元件。USB的电路比较简单,很多的考虑是出于对信号完整性和防静电(ESD)和过流保护的要求。

网友C:
说明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