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兄:请教,AD6.9如何移导线

楼主(2012-06-12):
画PCB时,有一组平行导线,选中它们后发现没法一起移动啊,一点就成改变形状了,现在只是想移动一组导线的位置,导线与导线的相互位置是不变的。F兄,如何解决啊?

网友A:
选中之后按:M-S,然后点着不放,拖动

也可以点上面的十字图标拖动

楼主:
可以了,快捷键M-S就行,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