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去哪下载元器件封装啊

楼主(2012-06-12):
我用altium designer画PCB时自己画芯片封装太麻烦了,请问一般去哪里下载封装啊,我是个新手,感谢

网友A:
封装一般都是自己画的
网上找的万一出问题了
再改就更麻烦了
芯片的封装有快捷模板

网友B:
我有99se的,要就给你一份,一那么情况下,我都会好好检查一下才会用的
我原来用的ad,但电脑跑不起来啊,就还是用回了99se,99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