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F 的自动模式时,需要其他的控制信号线吗?

楼主(2012-06-12):
GPIF 的自动模式时,需要其他的控制信号线吗?(如:IFCLK、GPIFADR、RDY...),直接连FD[15:0],其余的都不连,能实现数据传输吗?

网友A:
GPIF自动模式,无非是让GPIF硬件电路多次启动读写操作,本质上和单次启动并无差别。置于外设,该连的控制信号还是不能省的,FD只是数据总线,你觉得能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