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LCD里面,#define RS (1<<4)是什么意思啊,求指教

楼主(2012-06-12):
#define RS (1<<4)
#define RW (1<<5)
#define EN (1<<6)

网友A:
这是位定义, 通常是 IO 口位定义的小技巧.

楼主:
就是说,1左移4位,然后这个数字是16位的,直接等价给RS吗,这样啊,那我有点儿明白了,在教材上,都找不到原型,谢谢!

网友B:
#define RS (1<<4)相当于#define RS (0001 0000)。

网友C(2016-07-05):
引用 楼主:
就是说,1左移4位,然后这个数字是16位的,直接等价给RS吗,这样啊,那我有点儿明白了,在教材上,都找不到 ...

应该是8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