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2-06-12):
请问各位大神,小弟做一个mp3播放器,体积比较小,用锂电池供电,打算用USB接口插到电脑上进行充电,请问直接将锂电池的正负极连接到USB的正负极就可以么?还是必须要用一些专用的电路呢?

网友A:
要用充电管理IC的,不能直接接 电池要爆掉的
[贝岭的比较便宜 其他家的也很多local]1[/local] BL4054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直接充会冲爆电池的 必须要充电管理电路才行。

网友C:
USB接口一般5V,锂电池一般充满也就4.2V,直接冲,没有恒流恒压,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