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锂电池PL503040资料

楼主(2012-06-12):
哪位朋友有锂电池PL503040的详细参数资料,因为充电IC上写明了温度监测PIN TEMP的电阻连接需要了解电池在温度范围内的阻值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锂电池板带有保护电路,若是2个引脚的则没有温度监测热敏电阻.外接热敏电阻工艺性较差,小容量电池板一般不考虑这个功能,直接接地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