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电路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2-06-12):
想请教下,使用双节18650锂电池和5V适配器,锂电池和适配器的电源切换电路该怎么设计?平时使用电池供电,接入适配器使用适配器供电。谢谢

网友A:
常用MOS啊,百度一下,肯定可以找到一大把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串个肖特基

网友B:
适配器插座就是个开关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找个带切换开关的适配器插座就搞定了

网友D:
很简单啊,一个PMOS切换即可
给你个图

网友C:
楼主是两节锂电,比5V要高,你这电路不行

还是直接插座切换最简单,什么成本都不需要增加

楼主:
请问直接插座切换是怎么个设计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2节锂电池电压(至少6V)要比5V高,这个图肯定不行

网友E:
图片怎么加?我画了一个,但是不知道怎么往上贴

网友E:
需要加我QQ,330597893

网友D:
参考图是我这边的,你难道不改下就用??

网友F:
没看明白 学得太少了

网友E:
原来可以这么传图片,:lol

有个问题,VCC处有22uF的电容呢,那么VCC处的电压跌落就没有那么快了,三极管导通也就没有那么快了,我测试的有电容,三极管需要几百毫秒才能导通,都是电源和电池要无间隙切换,必须控制在20毫秒内切换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给的参考图我看了 接入适配器 mos管仍然会导通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给系统供电了,没有切换的作用

网友G:
插座插的时候系统不会复位吗?

网友H:
可以选择类似LTC4412芯片。

网友C:
既然光一个插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加什么电路呢?

网友C:
参考图是我这边的,你难道不改下就用??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怎么改也做不到“平时使用电池供电,接入适配器使用适配器供电”
除非再加MOS管开关控制(用适配器供电来控制MOS管的开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晕
这电路也能拿一分
看来除了15楼晕外,不亦心也被头上的麻木压晕了

网友I:
切换就用P-MOS切换。电压比较器比较电压来判断。

楼主的电池应该也要充电电路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晕
这电路也能拿一分
看来除了15楼晕外,不亦心也被头上的麻木压晕了
引用 网友C:

那一分是因为shao_hx会上传图片了,奖励一下下;P

楼主:
昨天按照22楼电路做了测试,发现必须在适配器和mos管之间加个二极管,防止电池电流反流到第一个npn基极。加了二极管后确认电路可以用,但切换会有延迟,可能单片机会复位,这个准备再验证。
5楼的电路合适适配器电压大于电池电压的情况。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莫非你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楼上的,你的电路能工作吗?
看25楼的说明

网友A:
确实,把你的电路改能正常工作了再说
9L的方案简单,LZ为嘛不用呢:sleepy:
26# shao_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9楼的方案我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怎么个切换法 你可以说下吗?

楼主:
问了lyjian前辈 知道怎么用了 谢谢 结贴

网友:
麻烦能告诉一下9楼的图怎么用吗?有点不明白:L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 这个你要拿个3脚的dc适配器插座用万用表来测下,插座有个脚在接入适配器时和不接适配器时,是与插座的地脚是断开和连接的,用这个状态来切换电源和电池的。
9楼的图是适配器不接的时候,系统是用电池供电的,当接入适配器,电池的地脚会断开,系统切换用适配器供电。

网友K(2019-01-30):
两个电源,则必须有两个开关电路+两个电源检测电路,缺一不可。不然就是两个电源同时供电。高电压给低电压充电了,必须有异常。

网友L(2019-09-05):
检测电池输入端,控制一个切换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