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MOSFET原理图的寄生二极管

楼主(2012-06-12):
如图,有3种MOS管原理图:
已知Q1没有寄生管,Q3有寄生二极管;
请问Q2是不是也有寄生二极管,只是省略了,没画出来?

网友A:
Q1、Q2通常都有寄生二极管,只是省略了,没画出来。实际没有寄生二极管的MOS管很少。

网友B:
经过处理,Q1没有那个体二极管了,但不好买,一般存在于集成电路内部。
Q2是通常的表示方法,一般是不用将体二极管画出的。

楼主:
两位的看法有点出入,但Q2有寄生二极管是可以确认了:D

网友A:
回4楼:
“Q2有寄生二极管是可以确认了”————不能简单这么认为。事情况而定。查一查Q2的Datasheet最稳当。

楼主:
Datasheet不太可靠啊。
以2N7002为例:一些厂家会标为Q3;一些厂家也标为Q3,但后面的测试电路会标Q2;还有一些干脆没有等效原理图。

当然用万用表量是最保险的,但如果能不用量就确认最好了,毕竟不是每次手边都有样品。

网友C(2012-11-26):
Q2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根据工艺不同而定

网友D:
大家的观点好像不大一样啊

网友E:
具体的看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