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128波特率能设置为1200吗?

楼主(2012-06-12):
AVR, CSR, se, TE, ni
void uart1_init(void)
{
UCSR1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A = 0x00;
UCSR1C = 0x06;
UBRR1L = 0x3F; //set baud rate lo
UBRR1H = 0x02; //set baud rate hi
UCSR1B = 0x90;
}

这么设置,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设置为1200的波特率后,TXD1发送不了数据。2400以上的波特率发送时正常的。难道AVR128a的波特率不能设置为1200?

网友A:
这个当然可以,你用什么接收数据的,确定通信速率设置相同了? 你用示波器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嗨,弄错了。

网友B(2014-07-16):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串口设置成9600时,收发正常,改为1200时,收发就乱码了。附上初始化部分程序
#define Crystal 11059200   //晶振11.0592MHZ
#define Baud 1200         //波特率
/*********************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1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DRD  |= 0x08;   //设置RXD1和TXD1
         UCSR1B = 0x00;                     //禁止发送和接收
         UCSR1A = 0x00;                     //异步模式USX0=0
        // UCSR1C = 0x06;                     //0000 0110,UCSZ01=1,UCSZ00=1;8位字符,1位停止位
         UCSR1C|=BIT(7)|BIT(1)|BIT(2)|BIT(5);        //选择USCRC,异步操作,偶检验危,1个停止位,八位数据

         Temp=(Crystal/Baud/16)-1;                        //求出波特率的赋值
         UBRR1H=Temp/256;                //波特率寄存器高八位赋值
         UBRR1L=Temp%256;                        //波特率寄存器低八位赋值

        // UCSR1B=0xD8 ;        //允许发送和接收,接收和发送结束中断使能
         UCSR1B|=BIT(4)|BIT(3)|BIT(7);
         SREG|=BIT(7);                //全局中断使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