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

楼主(2012-06-12):
if((a1==1)&&(zhuang_ay==0)){led_a_y=0;}这句对吗?

网友A:
对,不过你后边{做好换行

网友B:
不懂,看不明白

网友C:
对的,你这就是跳简单的If语句里面加了一条逻辑判断语句嘛!不过其规范的写法是条件判断是一行,执行的语句在另一行,如果其执行语句只有一条的话可以省掉大括号。

网友D(2012-07-17):
没有问题!这是复合的C语句。

网友E:
仅从语法上没有错。

网友F(2012-09-06):
对,没问题

网友G:
不对,这里的IF里面有两个“&&”了,但是你的小括弧里面出来的结果都是位判断,使用两个与i就是画蛇添足,使用一个“&”就好了

网友H:
對,共同學習一下...

网友I:
不对,这里的IF里面有两个“&&”了,但是你的小括弧里面出来的结果都是位判断,使用两个与i就是画蛇添足,使用一个“&”就好了
引用 网友G:

“&&”是逻辑与,‘&’是按位与。两者意义不同,多一个&怎么算画蛇添足?按意思“&&”才是正确的写法,虽然本例中二者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J(2012-10-09):
运行调试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K:
语法上没有错。

网友L:
没错,编译可以通过,没有语法错误!

网友M(2013-05-07):
用&&或&执行的结果都一样,只是编程者要明白自己的真正意图

网友N:
对是对,就是这样写,你不觉的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