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搞懂指针的指针

楼主(2012-06-12):
1、首先参考下面的博客对指针的指针进行理解
http://bbs.byr.cn/#!article/CPP/4470
2、#include <stdio.h>

void find1(char array[],char search,char * pa)
{
    int i;
    for (i=0;*(array+i)!=0;i++)
    {
       if (*(array+i)==search)
       {
         *pa=array;

break;

       }
       else if (*(array+i)==0)
       {
         *pa=0;

break;

       }
    }

}
void main()
{
   char str[]={"afsdfsdfdf\0"};  //待查找的字符串
   char a='d';   //设置要查找的字符
   char *p=str;  //如果查找到后指针p将指向字符串中查找到的第一个字符的地址。
printf("第一次打印str:str = %s\n",str);
   find1(str,a,p);  //调用函数以实现所要操作。
  printf("第二次打印str:str = %s\n",str);

     printf("指针P的地址是:p=%d\n",p);  //

printf("指针P的数值:p=%c\n",*p);  //

}

各位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打印信息了吧?
第一次打印str:str = ?
第二次打印str:str = ?
指针P的地址是:p = ?
指针P的数值是: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