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奇偶校验不一致

楼主(2012-06-12):
PC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单片机侧选择偶校验,如果我把PC机的串口助手选择奇校验方式。那PC机发送数据,单片机怎么会接收不到数据呢?我在单片机接收中断中设置指示灯,发现进入不了接收中断?应该是单片机的接收寄存器的校验标志位出错才对啊,想不明白,求指点。

网友A:
PC机选择奇校验干嘛?也选择偶校验。
你单片机偶校验往PC机发数,PC机能收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正常情况是PC机选择偶校验,两边校验方式一致。
我现在在接收中断中要读接收校验寄存器标志,看看当发送接收校验方式不一致的时候,我的校验程序能否发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