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桥式称重传感器用什么ADC模数转换芯片?

楼主(2012-06-12):
量程:0~250KG    差分电压输入:0~20mV麻烦大家给介绍一款合适的AD芯片,CS5532,ADS1230怎么样?

网友A:
要求不是很明确,这两个都可以

网友:
很多都可以,像ADS1115 多的去的了

网友B:
前面加一级max4462放大

网友C:
直接用 C8051F350 吧,内置PGA ,24位差分。做到20位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你自己说的芯片都可以,但是没有明确的速度和精度要求,其实等于没说,呵呵

网友E:
直接用 C8051F350 吧,内置PGA ,24位差分。做到20位一点问题没有。
这个有点吹了。能做到18bit稳定都不错了。结果肯定比ads1230要差,而ads1230也便宜,才5块左右一片。
楼主要求不明确,不过目前行业普遍使用,精度从高到低。
CS5532BS, CS5532AS,ADS1232(CS5532,CS1232,intersil26132), ADS1230(CS1180,HX712,BL1616).当然还有更多啊。

楼主:
打算就用CS5532开发了

网友F:
250kg满量程,你要分辨到多少?是0.1kg还是0.01kg?
如果是前者完全没有必要用高精度ADC加单片机的方案,单芯片就可以搞定。
当然,如果不考虑成本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E:
以楼上的说法,0.1kg的精度,刚好是人体秤的开发要求。直接用专用芯片就好了。价格便宜,
lcd驱动,adc都包含才一块多钱。

网友D:
C8051F350是最扯蛋的推荐,性价比实在烂,官方的手册有无噪声位数据的,别乱吹啊。

人体秤不可能用单个250kg传感器的,呵呵,那种都用半桥的,性能贼差

网友G(2012-07-13):
楼主进展的怎么样了?我也准备用这片子,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H(2013-01-04):
5532太浪费,ADS1230足矣 0.01kg没问题的啦

网友I(2013-02-26):
用内置ADC 的MCU 是好的选择

网友J:
mark 一下啊,留着以后用

网友F(2013-04-08):
ADS1230用作高精度计价秤和分析天平是比较合适的,这么低精度的场合可以使用人体秤或厨房秤专用芯片,杭州晶华微电子有限公司的SD8000E和SD8001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K:
ADS1115的就可以了

网友L(2013-12-01):
引用 网友K:
ADS1115的就可以了

这个恐怕不行吧?????

网友M:
就10楼在调上

网友N:
CS1231 CS1232 CS1242...

网友O:
用我们家的纮康HY11P52

网友P(2014-02-28):
mark一下啊 以后用到mv级测量 基本齐全了

网友Q:
24位的AD都行。

网友P(2020-03-25):
mark一下 测力计 一般用什么比较多呢